IBM R50开机就死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1-03-28):
故障机型:IBM  R50
故障现象:开机后出现WINDOWS XP 欢迎画面时就死机,进PE也死机。
故障解决:开机壳后发现散热器已经堵死,心里窃喜,清理后开机,涛声依旧!手摸CPU散热器比较烫,怀疑CPU有问题,因没有同型号的(1.6G/1M/400)从方正机器上拆了一个CPU(1.8G/2M/400)换上开机进系统正常,我又重新做了一次系统也正常,难道CPU坏了?我买了一片同型号的CPU到货后装上 故障一模一样!从换了1.8G/2M的CPU可以进系统这点突破,重点放在CPU核心供电上,正常时0.9V左右,故障时是1.6V,于是我先把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全换了,开机可以进系统了,到桌面一安装显卡驱动立刻死机,再测。。。。测得死机时不但CPU电压升高,CPU座旁边的 1.5V和1.05v会同时消失,我把这两组供电的滤波电容一起换掉,再开机正常了!用了一天很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笔记本的滤波电容也那么爱坏吗

网友:
见识了/下次就清楚了

网友:
CPU座旁边 的两个电感的电压应该是1.2V和1.05V吧

网友:
这是IBM常见问题啊,

网友:
不是吧,你到哪里找那么多电容,都是陶瓷电容啊,容量不好认

网友:
IBM滤波电容经常坏么?

没注意

网友:
一般笔记本死机是不是都跟电容有关呢

网友:
学习了,好像IBM进系统掉电,是旁边两个电感的问题

网友:
都换的220UF的贴片电容  我这里料板一大堆

网友:
我修过其他品牌的这问题,跟LZ差不多,换电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