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7FPb电源板怎么这么难修??求助中

楼主(2011-03-28):
接一单位的DELL E177FPb液晶,电源板4H.L2A02.A18,通电面板指示灯不亮,送修的说里面有烧焦的味,那肯定要拆机修电源板了,本人修液晶少,没什么经验,打开后,没有发现有明显的烧焦的痕迹,量保险管烧了,一般这种情况是不能换保险的,换了还烧,但是还是换了一2A的,开机,关机,测又烧了,那就找开关管的原因了,测了一下3个脚之间都短路了,那肯定是开关管的事了,换了开关管P7NK80ZFP(没想别的,经验不足),开机这下不烧保险了,但还是没解决问题。继续找原因,开机测了一下450V,100UF的电容电压,只有200V左右,离310V还差太远,难道电容坏了?这之前还换了整流桥,高手别笑,经验不足。后来查资料,一般电容坏的比较多,拆下电容才发现断了一只脚,好像里面烧了。换了电容继续测,这下310V出来了,但是还没解决,测1200AP40的第三角没有电压,这下没思路了,难道1200AP40也坏了,这个元件稍有点热,不过手头没有元件了,不知用什么可以替换,望高手赐教。。。。

网友:
用203D6可直接替代 LD7575改电阻阻值后可直代 给你一张图参考 打圈的是易损件

NCP1203D60 AN.pdf

网友(点评):
看清楚了,是1200AP40!

网友:
开关管击穿 多数同时烧毁该管接地反馈电阻(0.5欧以下 开路)  也有同时损毁管理芯片和其它元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馈电阻到没有开路,测得为4.4欧,实际应该是0.22欧

网友:
1200电源芯片挂了  九成滴

网友:
我修了好几台这型号的 都是换大电容 保险 开关管 整流桥!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没有配件就要换通用 板了,

网友:
203D6   LD7575  1200AP40这三个型号的电源管理IC都可以互相替代 只是1脚所用电阻值不同而已 如果连这都不清楚 那就别修了 只接换块快些了

网友:
没有代用的,1200AP40网上到处都有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