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dos的影藏备份怎样打开啊

楼主(2011-03-28):
想打开maxdos的备份文件复制一份!找不到方法

网友:
系统备份有的在D盘,有的在最后一个分区,你运行一下GHOST32.EXE就可找到隐藏的文件或文件夹。在DOS下进入GHO文件所在分区进行复制。如:
FCOPY X\X.GHO X:\X.GHO

网友:
不是有个备份目录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复制出来重新封装!但是忘记怎样打开隐藏备份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那你就手动ghost啥,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