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加鼎科2270驱动板,屏不显,

楼主(2011-03-28):
会是屏坏了吗???
笔记本

网友:
看你图,跳针还没有插帽跳线设置分辨率

网友:
试一下跳线看,再不行就得写数据了

网友:
程序不对,看一看跳线冐把5-6 3-4短接一下试一试,如果还不行只能刷数据了.供电为3.3V.

网友:
跳线与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