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10外接正常,内屏有绿色雪花

楼主(2011-03-28):
接DELL M1210一台,外接正常,内屏有绿色的雪花一样的状况,字也是绿色的。换全新7400显卡,故障还是一样,不得已将两显存更换,可还是一样的有绿色雪花点点,字是发散的绿色。手头有其它M1210机子,更换整个屏上半部分,还是一样。请有此维修经验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屏线和屏线与显卡之间的元件

网友:
检查屏线和屏线接口与显卡之间的元件

网友:
屏线有问题啊有线不对,

网友:
先换快好屏试试吧,不行的话换排线

网友:
查下屏显借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DELL M1210一台,外接正常,内屏有绿色的雪花一样的状况,字也是绿色的。换全新7400显卡,故障还是一样, ...

现象补充   挂图      外接正常      内屏花屏  但是内屏和换过正常的试过  屏线也换过  加焊i过屏接口   其它的跟权哥说的现象一样
上图:

网友:
以前我修了个这种故障,那成是LVDS对北桥那边的阻值不正常,直接换了个北桥就好了.而且这种情况屏的大芯片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最终没找到问题所在,客人把机子拿走了。期待有人有同样的问题解决

网友:
碰到两台,也是这样子,没有修好,
期待结果,
以前都这要样,来是无显示,用风枪吹热显卡之后,开机正常 ,心想还是放到BGA机器上面让锡熔一下好些,结果要焊了之后跟楼主的现在是一样的,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这样的,是显卡到屏线有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显卡换了。屏和屏线也换了确定好的试了。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就说明问题根本不在他们之间,你可以看看主板上的屏线插槽,按照图纸,一个一个的打一下信号。看看对地阻值,或许你有新发现。

网友:
看看显卡输出的信号对地的匹配电容是不是有的轻微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