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000老是烧1.05V,,,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03-28):
机子接到的时候接可调电源,电流有时候到0.004-0.156-0.4-0.6(没触发就会这样子跳,),这样子明天有短了,我把机子拆开量1.05V上管已经通了,直接把上管和下管,PWM(SC412)芯片一起换了,开始一切正常还到了系统,开始把机子装起来,再开机的时候发现又回到老问题了,郁闷的时候开始了,再拆机量到220的电容短路了,直接把电容换了,然后把PWM也一起换掉,,,接电源0.014的等机,正常了...再按开机又短路了,我现在手头只剩一个PWM,要是没有查出问题都不敢再换下去了.......请大家给个思路

最好把全上下管和PWM还有电容一起换了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B的4.1K和10K都是正常的,还要查哪 个...VOUT这个应该不用查了吧

网友:
肯定是PWM波型不对,导致上下管同时导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要怎么查,没有示波器,反馈电路FB和ILIM这两个电路相关的电子都有查正常了

网友:
阻抗正常驻吧,可以话把一组全部换了,主电压阻抗正常不

网友: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全换一组试试,但是还是胆心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