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重启

楼主(2011-03-28):
这几天碰到几张主板,都是关机就重启,换了IO一样,会是那问题呢?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什么关机重启?说明白,使劲系统?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吧,桥也要查下~

网友:
南桥加焊试一下

网友:
换电源没有呀,不行换个电源看下嘛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块板关机后自动开机,一直找不到原因,清BIOS无效,无意中换下电池后问题解决

网友:
你的电源确定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