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CPU供电

楼主(2011-03-28):
今收到6张AM2网吧板都是双敏UG7M-D PROV的,都是CPU供电没有,下管的G极有12V,但用显波器测没有波形,南桥 内存供电之类都正常了,电源IC换过了,还是不好呢,那位兄台修过这样的板!

网友:
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去查下
电源IC的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 VID是不是有高低高的变化。
注意电源IC旁边的一些电阻 2R2, 4r7 还有小的三极管。

网友:
这种主板还有保修,有什么好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太高了?呵呵

网友:
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板子,保内,送去保修了,可惜没有检查

网友:
慢慢分析IC工作条件。。。。。

网友:
谁有这主板的BIOS我我找不到!官网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