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HP原装机主板

楼主(2011-03-28):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HP945主机,故障现像是光驱能够引导,也能作GHOST,就是硬盘不能启动。 报引导硬盘错误,刷BIOS,OK。

网友:
什么型号的  麻烦楼主说详细点楼主

网友:
还是很新的机型,BIOS是很有用,LZ发下吧!

网友:
经验,BIOS需要用,LZ发到我的邮箱zheniwu@163.com多谢

网友:
LZ牛啊,BIOS你是从哪弄的,我们一般都先择放弃

网友:
我是新手,请教刷BOIS需要什么工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可以亮机正常启动的话,可以通过官方发布的刷写程序刷BIOS;如果不能亮机只能把BIOS芯片拿下来通过专用或通用的编程器来刷新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要学习一下刷BIOS,经常用到,谢谢了

网友:
bios刷写可以解决此问题,没想到

网友:
看来 你们的根据都很全
我有个主板在bios正常已过logo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我也怀疑是bios的问题 但就是没东西刷

网友:
热插拔还可以用?

网友:
去哪找呀?找不到呢...

网友(2011-04-28):
没想到刷BIO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