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ONDA 754集成小板

楼主(2011-03-28):
客户送来一ONDA 754集成小板,点不亮。 目测发现有一PWM电路上鼓了两个电容,换了测电压为0.6V,换9202,再测为1.2V。上U,走字正常。修好了
点不亮

网友:
总线供电1.2?

网友:
今天刚刚修到一个应为9202坏,没有桥供电的故障

网友:
很模糊,精英的也是

网友:
靠 。都没思路讲

网友:
今天坏了一个9214

网友:
这个元件的故障是这种型号板的通病!

网友:
是通病,我也遇到好多
9202就是爱坏,应该是这种芯片设计上有缺陷,只是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