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无法拍照

楼主(2011-03-28):
摄像头预览页面为什么没拍照,USB也拔插过,换过接口,系统也做过,驱动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求原因

网友:
该不会是摄像头本身就是坏的吧!

网友(2011-05-05):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1,驱动重装(不要用GHOST或自动安装的驱动,去下载手动的)
2。摄像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