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老烧高压条求助

楼主(2011-03-28):
最近修了一台液晶,高压条坏了。 换了之后,用个十来天,又坏了。换完之后,一切正常,就是用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坏。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高压板供电电压偏高?

网友(点评):
你看看显示器给高压板供电是多少F的,在看下你的高压条上的电容是多大的,是不是电压超过高压条承受的电压了,原来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原来的高压条上的电容是25V的,供电超过18V,后来换了个35V的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点评):
火速换灯管

网友(点评):
灯管用修笔记本那种电源,,,,一下子就测出来了

网友:
量下12V电压,还有灯管也要检查一下,高压板散热也要看下。

网友:
不知是您的ad電源 電壓是否是不穩定輸出
12v電壓是不是高出太多  煩請告知電壓是多少
燈管故障也會壞(高壓版)查看看電線有沒有(破皮)或是(阻抗)過高
高壓故障(電子零件)是否一樣

补充内容 (2011-7-29 17:03):
甚麼字不懂

网友(2012-01-08):
唉,繁體字我們用了那麽久一下子都不認識啦?我認為您是九零後的本不應該丟的全都丟了
名不好起:他说的本来就是中国话呀?照顾一下台、港、澳及华侨的习惯用语吧。
你可不可以说中国话呢有些字不认识

网友(2011-03-28):
看看灯管接头的地方是否打火呀,12V是否有波动

简单的先查查再说,不错的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因为我一次就是这样。

网友A:
是不是电压太高了、、、不稳定、、、

网友A:
灯管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A:
你拆开看看灯管有没有老化、、、

网友:
先测下高压条供电是多少V?如果高于12V,你装12V的高压条的话,不烧才怪呢

网友:
把300v大电解换了

网友(点评):
高手,能讲讲为啥不?

网友(点评):
两个蛋蛋打架 .关鸡鸡diao事

网友(点评):
唉。。。一却都有可以。没有听过蝴蝶效应吗??或许真的大电解坏了。造成有尖峰高压造成质量不是很好的高压条坏也是可能的

网友(点评):
两个蛋蛋打架 .关鸡鸡diao事 此话经典啊

网友:
灯管的可能最大,

网友:
我也一次也是这样,只要通用的高压板换上去发热就很高,没几个小时就烧了。最后我换了一个通用的驱动板就可以了,温度什么的也正常。我是ACER的19寸,到现在客户也没有再拿过来给我返修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解决。

你那个电源不只12V吧!

网友:
看看你这个高压是不是功率不够 啊

网友:
是不是有打火的地方

高压条电流检测型调光电路 是什么? 讲得好专业啊。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为灯管内阻变大或端头虚接。一般的高压条为电流检测型调光电路,负载电阻增大时,若要维持电流不变,其输出电压势必增高。由于功率=电压x电流,就使得高压条输出功率加大而最终烧毁。对于电源电压的升高,一般的高压条是不太敏感的,除非是在额定值上成倍地增加,但这个会短时间烧毁高压条,不会让你用半个月。

网友(点评):
真是论证精辟啊 值得学习 而且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点评):
说的太专业了,分析的也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点评):
简单 彻底 明了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灯管的问题大

网友(点评):
这点评帅到掉渣了

网友(点评):
解释的真清晰,简单明了,向高手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

始初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坛里高手众多,值得学习。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烧高压是烧哪个地方??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的 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应该是灯管接口处打火

网友:
估计是灯管高压打火。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
查供电是否过高,灯管最好都换了。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或高压板上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首先检测量高压板的供电电压是多少V,自己所用的高压板的电压是多少V的。所接点的电压要低于高压板的电压。不然肯定烧。供电虑波电容。然后要测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灯管虚焊打火会引起高压条烧坏,所以建议先检查是否灯管虚焊!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的问题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先把灯观测一下 ,一个一个测,顺便听下灯管有没有滋滋的响声,有的话先换灯管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高压板换上去,好的,但是用了半个小时黑屏,一摸烫死了,后来查出电压太高了

网友:
应该还是不仔细,原因有二种,一种是高压板太差,另一种是没查清故障点。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条供电,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测下高压条看电流和电压对不对!!是外置电源还是内置电源的啊!!外置的话换电源试试

网友:
高压板的供电是不是太高,灯管是不是有漏高压的地方

网友:
第一:可能是电源板的输出超出通用高压板的电压输入范围;有的电源板输出电压不是12V.
第二:检查灯管。
第三:看一下灯管的连接方式,有很少一部分品牌机的灯管连接是很特别的。粗线在一个口上,细线也都在一个口上。一个同行拿过 来时我看过他原装高压板的结构再查出原因。他都烧了四块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稳,要么就是换的高压条功率不够,所以容易坏,我有遇到过一台海尔19寸的,因为电压不稳三个月烧了四块高压条

网友:
首先检测量高压板的供电电压是多少,用的高压板的电压是多少。电源输出正常不?

网友:
额,论坛内高手众多,果然是大有学问,学习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灯管或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把灯管换掉试试

网友:
根据经验判断是灯管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引起的  处理下灯管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否解释清楚些,驱动板的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应该是高压打火引气的   以前碰到过   也是老烧高压部分    就拆开看看这么回事  结果看见灯管那里的皮都给烧穿了   从新焊焊了一下  后来一直没有拿过来了

网友:
值得学习以上的高手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电源板的供电正常吗?灯管是不是有漏高压的地方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

网友:
应该是绝缘措施没做好

网友:
灯管问题,看看烧的是高压条上哪个灯管接口,换掉对应的哪根灯管

网友:
可能是12V电压偏高  有的会彪到19V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手,我有一台海尔19的,灯管我全换了,绝对原装(别的屏里拆过来的)。高压条半年内烧四条,今天又拿来了,又烧(第五条)了。电源输出空载16V,负载14V,这个电压我以前也改过很多都没出过问题,这台机子何解?

网友:
楼主到底修好没有啊  怎么也不出来冒个泡 说说修好了没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除了发帖求助 更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
加高压条后有没有把12V断开?   还有就是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1-04-29):
一般是屏灯管老化,电流大造成。希望楼主,机器修好讲一声。论坛资源有限。

网友:
这种问题分两步查:1.测一下通往高压板供电电压,高于12V要换高输入的高压条了。2.电压是12V的输入你要查屏得灯管了。最好是连灯管线和灯管一起换掉。一般故障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应该是高压条选的耐压值低了,选10-25V高耐压高压条。

网友:
我认为还是灯管的问题大些。。我修过太多了。呵呵。。

网友:
灯管 其中一根可能老化了   建议换灯管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灯管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12V供电或者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查12电压和灯管是否良好

网友:
灯管有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后来是把灯管也换了解决的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我上次是虚焊 引起的 老是烧高压条

网友:
测下灯管把

网友:
烧高压板跟驱动板有关系?

网友:
象这种情况一般有三种可能。一是换的高压板质量问题。建议另换个别的厂家的产品。二是供电问题,可能存在不稳输出电压过高,需要长时间观察。三是灯管不良,包括绝缘处理的不好,存在打火现象等。特别是灯管接口处所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一个,我这个是12v的所有电容都给换掉,好像就没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讲的真是精辟啊  专业就是专业啊  要好好向您学习!

网友:
个人以为是灯管老化,阻值增大,导致电流增大,开管难以用途大功率而烧毁。

网友:
打火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我遇到过灯管一端冒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灯管的内阻指的什么呀,灯管的内阻不是无穷大吗

网友:
这是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是把表面问题解决 了,而没有查出原来高压板损坏的根本原因。还有在使用四灯小口高压板替换时,还要考虑灯管大小和供电电压高低。

网友:
两种可能  要么灯管    要么12V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F:

当然不是。无穷大电阻负荷不会消耗功率,没有功率,光能从什么地方变出来?
灯管内阻指其等效电阻,在两端加上额定电压时,根据其中的电流用欧姆定律求得。不能用万用表来测灯管,万用表并不万用。
灯管里面充有Ne-Ar惰性气体及活性金属气体,它们被高频高压电离,产生气体放电。阴极烧蚀、惰性及活性气体丢失,都是其内阻变大滴原因。

网友:
灯管可能打火

网友:
回复 网友G:

供电电压过高

网友:
换高压板的同时也把灯管换试试,再看看电源板12、5V有没有偏高的现象!

网友:
12v  5v 怎么偏高法?

网友:
不可能!背光和屏电路是两个不同的单元,就像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任何一个有问题,和另一个也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的问题烧高压板,是指芯片烧还是高压线圈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电路线扣老化

网友:
灯管是不是漏高压啊

网友:
查一下你的电源板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认为是灯管的可能大,有些屏的灯管管形不一样的,怕是负载过大了,如果可能的话把原来的高压修好为上上之策。

网友:
楼主可以测量下电源板输出电压多少,在确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换个质量好点的高压板

网友:
供电正常,一般把灯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仔细察看,很多高压条接口的地方,不定期打火,而造成高压条烧坏。

网友:
仔细测量灯管,看每个灯管的用电流是不是差不多,或者看有没有波动

网友:
有根灯管漏电了吧,这个不好测啊,还是拆开屏看一下吧,通用高压板的保护力度不够啊,如果用原装的高压板,估计就保护了

网友:
这现象一般是电源功率不足,或灯管有轻微的打火

网友:
z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我是一个菜鸟,可以用电流检测法吗?测一下灯管的电流,电流过大一定会烧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你的液晶具体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这个要说清楚,我们也好分析,有一些机器有通病的

网友:
测下灯管  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看灯管..测下电流..

网友:
用可调电源监控灯管电流,引入这个方法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