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维修逻辑板的一点个人经验 (转)

楼主(2011-03-28):
       昨天与今天修好了两块17寸4:3的液晶屏。有一点经验希望与业内人士讨论。希望有修屏经验的业内人士能发表一些维修文章。使论坛有一些技术含量
       两块屏都是同样的故障,都是白屏。一块屏型号M170EG01,另一块没有记下型号。都是LVDS 30P接口,四灯小口。       用通用版接上试屏,还是白屏,确定是屏坏了。
      拆开屏检测逻辑板的屏显电、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逻辑板上的保险,保险正常,没问题。
    再接上通用版,上电,量保险电压,正常。量变压的三端稳压管,电压也正常。电感电压也正常。
     怀疑电感附近的几个三极管有问题。
    断电。
       再用万用表量三极管,发现有一个不正常,阻值偏小,可能短路。因为三极管损坏的机会比较大。
       于是用烙铁焊下这个三极管,找到一块坏板上的一个三极管,换上
       接上通用版,再试机,终于点亮了。原来故障原因就是在三极管!
       另一块屏的情况也是一样,也是三极管的问题。
       小小的三极管就可以挽救一块价值几百的屏。
    希望大家也发表些维修经验,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经验很不错 只是不知道换的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 或板上的位号标识什么的 有点遗憾

网友:
上回修了个,是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如果能配上图就好了,对我们新手来说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应该是负责正负电的那些元件坏掉了

网友:
修液晶就要修屏,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奉献好东西。

网友:
这只是屏的小问题而已。

网友:
可以学习下,但是没有图片啊,有图文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主说电压正常,是5 伏电压正常还是屏的各路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楼主说得很好,我刚修好一个明基19寸,也是白屏,直接测驱动板各电压,晶振,都正常,看了你的贴子,就量了量屏显电路的元件,发现是F1保险坏了,好不容易找个换上,试机就好了,担心还有其它原因烧保险,就烤机3个小时,很正常就交给顾客了!

网友:
学习一下,很不错,下次发最好配上图,新手比较容易看懂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保险坏了不是会黑屏吗,也会白屏啊

网友:
屏会比没图纸的笔记本还难修吗?很多一看到屏坏的就说换 电路看元件起来特少啊  主芯片坏了不也可以买个来换上吗

网友:
工具多了,方法也就跟着多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77732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呵呵...主芯片坏了不好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