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实例(转)

楼主(2011-03-28):
5、MS-6797主板维修一例

朋友拿来一块MSI准系统的主板,MS-6797,865G的主板,刚拿来时是CPU座空焊,他自己用风枪和锡炉换了一个,不过加热不太成功,有很多空焊的地方,接到板后,用935(编者注:指台湾产FONTON 935 BGA返修站)换了一个CPU座,换完冷却后加电,发现单步卡跑单F,全板都没有复位,CPU电压,时钟,PG,RST都没有,14.318也不起振,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块板子是准系统的,板型细长,北桥与CPU座离得很远,而且用力掰板子的一角,各个测试点的信号和电压就变正常了,于是怀疑北桥空焊,上BGA机加热北桥,下来以后现象依旧,这时仔细观察主板,发现PWM芯片ISL6556的PIN与主板的焊盘之间吃锡似乎不够,所以怀疑6556的PIN因为数次加热所以导致虚焊现象,用烙铁重新加了一遍锡,加电后OK,此板修复。

6、K7主板不加电的一个小经验

有的时候,在修NV和VIA的K7主板的时候,一切工作条件都正常,电压无短路,晶振起振,可是就是不加电,遇到这种情况,会感觉到无从下手,其实可以看一下主板上是否有ATTP1这个8脚的IC,这个原件的作用是作系统监控的,也就是常说的烧不死功能,系统侦测到CPU温度超高后,这个IC就可以自动的把PSON#信号拉高。使主板自动断电,避免CPU的损坏。因为有PSON#信号在这个IC上,所以如果这颗IC有本体不良的话,就会导致主板不加电。

如果朋友们在维修中遇到一切都正常而却不加电的K7主板,可以看有无ATTP1,如果有的话,看看ATTP1的第六脚的5V电压在触发开关时是否有拉低的动作,如果不能拉低,基本上可以说明此元件有故障,一般更换后都会OK的。

7、K8加电马上断电一例

入手一片K8主板,故障是加电后DEBUG卡的灯闪一下后,马上熄灭,经验推断,这一般都是由于供电有微短造成的,或是产生3VSB的MOS被击穿5VSB供替3VSB(编者注:VSB指待机电压,.即指插电未开机时就开始输出的电压,ATX的紫色线就是5VSB,3VSB是5VSB通过MOS管转换过来的)再就是CMOS跳线插反所至。排除跳线及3VSB的方面后,量测ATX上3.3V,5V等电压的对地二极体值(编者注:指对地阻值,即数字万用表打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测量出来的值),发现3.3V的对地值仅为135,这是不正常的,明显的偏低,于是查有3.3V输入的IC,换过网卡,时钟芯片,声卡,BIOS块等,还是短路,这时准备杀南桥,但突然想到,是不是有的MOS管短路了呢?于是查所有与3.3V有关的MOS管,终于在内存槽下发现给DDR供电2.6V的两个3055底下已经出锡珠了,于是更换,加负载测后OK,此板修复。

8、865PE主板加电无复位,南桥过热维修一例

朋友拿过来一块联冠的865PE主板,被换过83627HF-AW,故障现象是加电单步卡跑单F,即全部无复位,并且南桥过热。本来以为是南桥内部电压有短路的现象。但量测各个电压点,以及南桥的AD线,均没有发现有短路的现象。南桥周边也没有电容短路。我的经验是,一般如果南桥有电压短路,多数是待机电压短路,1.5VSB或3.3VSB,这样的话,一般在插上电压后,不开机,南桥即应发热,可这块板不加电的情况下,并不发热,于是不一定是南桥损坏。本着先电压的思路,加电后查各部分的供电,这时在AGP左侧看到有两个3055的管子,下面的管子看线路,是VDDQ的供电,量各个脚的供电,发现S极没有输出,而G极有控制电压,于是推断此MOS管损坏,于是更换一个新的3055LD,换后加电,VDDQ电压正常,南桥也不发热,此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