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不跑U的,联想E290G机子,兄弟要不看下!

楼主(2011-03-28):
    这些天接到好多是不跑U 的,
用内存阻值卡,假负载都测了,伤心了,没发现一点不对劲
它就是不给面子,不跑U呢  北桥换新的,南桥也做了,这好像是三修板(今天又接了一个二修板,不跑U)
有一个地方发现不对 上图!

2脚电压只要用万能表一点,电流从0.85到1.85了  这速度 ,赚钱也有这样的速度,那不爽死   这机子是赛扬CPU ,用酷睿的,电流就是0.40了 ,用万能表一点就1A多了
  有事您Q我
与2脚相连的一个U21也换了 还是不行

与2脚相连的就还剩一个北桥了  相信自己,北桥做的没问题,

经过测量,各个点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因为我有两个一样的板子,那个没有CPU供电的修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大家的了   电路图的时序图怎么看呢  这困扰我很长的悠久历史了

  还希望各地的技术员加入讨论!!!

  此图纸点位图附上,点位图 没用 不知道好不!

QQ在线  !!!

旭日410M LE4_C3B_0215.zip

网友:
      这个时间应该很多人上网的呢  怎么没有人来讨论一下的呢    进来教俺一下也好的嘛

网友:
  怎么加附件  让别人下载不用花钱的呢   到现在还没搞明白

网友:
  刚才传的图纸 下载分太贵了   再传一个    昭阳E290G  或者410M   的机器

网友:
      怎么下载分还是10块呢  不知道了  这个三修机  真*脏话*鸡巴难修

网友:
没试试bios

网友:
慢慢修,多测量!电压,信号,数据地址!

网友:
不跑U的确实是难修,而且没有太多的测试点可以测

网友:
我还真没搞过BIOS      明天去测一下 那数据线    是不是这个信号 呢    22和24

网友:
    修不跑CPU 还能查哪个信号呢    用假负载查不出来的   就像ADS#之类这样信号的   怎么查  查那些的呢

        说的好的话  100分献上!!!     俺没有示波器的哦!

网友:
最基本的CPU复位和时钟正常吗?

网友:
  我不都说了嘛  你没看帖子吗?   看完  看好再回答 不要一味的想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