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775BGA座过程(转)

楼主(2011-03-28):
     主板维修中更换主板CPU插槽是经常做的工作,不过更换CPU插座是个考能力的技巧活,稍有不慎就会失败。这里给大家看一个成功更换socket (LGA)775座子的案例:        工具:8305
  温度:330
  风力:3

  首先把板放在烤箱上。等板有点烫了。再用8305在上面加热

  我的烤箱温度只有87度。我是一直开着。它只能升到这么高了。呵,上面加热可能有4-5分钟。可以用工具或手动一下看能不能取下座子。等取下座子后我先普通焊膏在焊盘上涂一层。再用烙铁加吸锡带把上面的锡刮掉。(再用香焦水清洗)在刮完第一遍后。我用的好点的焊膏(75元的)专门做BGA用的再在上面涂一层。,这次只用烙铁在上面刮。刮好之后再清洗一遍。最后再涂上专用焊膏,再把新的座子放在上面对齐,这里对齐座子可能是一件难事,因为从外面不好看到焊盘(它中间有个白线框框也可判断),其实可以这样。先把座子放在中间时。把它各左(右)移动一点。

  这时你通过灯光应该可以看到点焊盘和座子的珠子。这样你就可以确定上下的位置(是该各向上移动一点还是向下移动一点 )。同理再把座子放回中间。再向上(下)移动一点就能看出该向左(右)移动多少了
放好后轻轻地拿到烤箱上去。注意不要抖动了。也可先拿到烤箱上再对齐。在对齐之前你可以先不要开烤箱的电源。不然感觉会烫手哦。呵。

  这时就是加热啦。温度不变。由于上次的775座子没换成功、我加热次数过多。板子变形了。  那板是别人送我的,也没什么,大概5分钟基本可以了。就停止上面的加热、让下面的温度再开1-2分钟。这时试机了。呵。成功!

4-清洗之后

5-风枪的温度和风力

6-座子放上去时

7-加热中,风枪不能停在一个地方不动呵

8-加热完毕

9-上电试机

10-加散热器和显卡接显示器

2-清洗之后

3-清洗之后

网友:
正在纠结买不买,8305呢,1200W觉得有点小了

网友:
我的还是852的呢,500w左右的,小的

网友:
老大,你好厉害啊,我以前试过没有成功过,搞到我拿了一台BGA机才可以换好

网友:
你不用BGA吗?这样稳定吗?怀疑

网友:
我的还是852,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