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温控的显卡和不带温控的怎么区分 R版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28):
带温控的显卡和不带温控的怎么区分 R版什么意思 做好散热的情况下温度大概是多少 另外2010版带黑胶的和白胶的有什么区别 请大伙指教
显卡

网友:
据说带R就是带温控

网友:
没有见到具体的说明,只知道有改良版 ,升级晶体上的胶

网友:
现在芯片基本都打磨 所以不要太看重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