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主板维修过程

楼主(2011-03-28):
精英915,故障点不亮。不走字。 量供电都正常,刷了一个BIOS无果。 就重点查CPU的A,D线了。 发现有无穷大的,就加热CPU座。 再测,阻值就正常了。 上U,内存,显卡,点亮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上点图看看啊,是哪条AD线空了啊?

网友:
精英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