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ORCE6100改装加天线能跑码

楼主(2011-03-28):
754的主板,诊断卡跑20-45就停住,用表笔戳32.768其中一个脚就能跑完亮机。换过32.768和谐振电容无果,加焊IO无果,去掉电池给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无果。后来经反复摸索,发现加一条长导线在32.768那个脚上就能启动(相当于天线搞不好还能收到电视节目)

网友:
忒狠了,还得跑电路~~~32旁边那颗晶振是干啥的?

别弄不好收到外星球信号

网友:
不是RTC电路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106电阻没》我估计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神人,你太有才了,能找到和外星球沟通的工具,32.768的电压准吗。用示波器试试。

网友:
太神奇了。。。哈哈

网友:
楼主把天线拉到室外去吧,看看能不能收到来自外星朋友的信号

网友:
传说中的神奇,楼主,你真有创意。。。。。

网友:
不信你们试试看 呵呵  能进系统 不过时钟飞快  60秒变20秒这么快    滚动条那个快 嗖嗖一下就没了   开游戏 那画面转换快得要死 像吸了毒一样

网友:
有意思!不会收到核辐射了吧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
我碰到过好几块板,故障是不触发,点晶振就能开,然后不跑内存。点晶振就跑一次数,连续点好几下,都能进系统,换晶振,换谐振电容,换南桥。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