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子 屏坏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1-03-28):
今天接了个客户机器 联想什么型号的忘记了  965的本子  客户拿来的时候屏坏了  说要换屏  为了安全起见 本人接此类机器都是先测试外显或打示波 确定无其它故障才进屏的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争执   接机后 点机器触发正常 只是屏供电产生后立刻保护  取下坏屏 触发一切正常 由于客户的高压是后改的 所以没有取下  只要接屏线  到显示的时候就会保护 后尝试取下高压 一切正常了 也不掉电  分析为高压短路引起到显示时 只要屏供电一给出就会保护  换新高压 故障排除  随即进了一块同型号的屏 给客户报了个屏价格 又单独报了个百元维修费用 客户欣然应允  客户解决

网友:
楼主心很细,知道要外接下显示器开机测试,又学了一招了,这个可以免去很多麻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