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代十代的疑问

楼主(2011-03-28):
如题:本人是新手,提出的问题可能有点差,不过憋在新里实在难受,要是高手能解答一二,感激不尽。
点9的盘我分分为2类,一是厚盘在就是薄盘,在开sf的盘中我只有一个是很顺利的修好了,其他的都还在f级,下面说下我的步奏:坏道盘 为例:先备好ATA,VEN ,CERT,CERT TABLE,ROM,APP再备LDR,02开跑。99停下,10继续跑,到50结束。
下面是关键的地方 也是我疑惑的地方,上面提到的成功那个(厚盘)是直接回4F慢写(PCHS)ATA ,VEN后回50就好了,其他的也是按同样的方法不行,网上有的说跑到50后要从56再跑到99停,再写就成功。试了不行,疑问:1是99刚开始就停吗?2那写的ATA VEN是在99下写的?3写好ATA,VEN就可以断电吗?有的说看跑完SF后APP是不是空的再决定是否回写APP。疑问1 是在跑完sf后不断电的情况下读出app来看是否为空吗?大家在回写ata,ven时是用的灯泡还是慢写?疑问:1慢写只1个ata,灯泡有2个ata,而9,10都有2个ata的,怎么写才能准确的写进去?在点灯泡时是只把后面保存到扇区钩上还是前面的加载到ram也要钩上?太多不懂了。。。不知谁会赐教。期待ING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7735-1-1.html

网友:
简单回答一下,多讨论.
坏道盘还是建议不要从02跑.从26跑.然后看效果.
如果从 02 跑,99停下,你接着从10跑.
一般建议,99停的话,还是换个固件再跑下.
刚开始跑就99,你CERT和CERT TABLE不对.
跑完不要停电,进50.回写ATA.装入一次.
期待和您的进一步交流.

网友:
疑问1 是在跑完sf后不断电的情况下读出app来看是否为空吗?

APP不是空了,应该是偏移了

另外:看楼主的论坛网名,就知道是四川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答版主的疑问:
在跑完SF后,不要断电,最好找原配APP回写至HDD(APP有加载至MEM和HDD之分),如果感觉APP确实不匹配,那就多试几个APP,不过此时注意ATA的作用,如果进指令能进T级别,又感觉APP是正确的,也许回写ATA会好,照成这个现象的一个原因是ATA可能是空的OR坏的,此时回写再多APP也是没有效果.纯粹个人经验...希望能对孤帆有帮助,也希望能进一步探讨硬盘方面的更多的知识...很高兴认识你...
APP不是空了,是没有正确被识别APP的模块识别...
是不是四川人撒,暂时保密,哈哈哈哈哈 ......  ...

网友:
刚才看了下.7点多说了一大通,结果要审核,审核就审核呗,到现在还没看到审核结果...
估计又OVER了...OVER了太多了...因为白天确实没时间上论坛...太忙了...只能是6点多到8点的时间才能抽空上下论坛...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帖子没了的原因......以前都没注意...呵呵...

网友:
孤帆超版,7点多本来针对你的疑问写了比较多了,现在又没时间整理思路了.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这下又没思路了...甚是遗憾...明天有空再补吧...明天还是7点左右有时间,看来只能是打字到记事本,然后保存起来,过了8点再粘贴回复了...现在也是偶有时间过来看看...

网友:
.9 .10很多盘跑完SF必须完整回写ATA和VENDOR, 部分盘在SF中会清空掉APP, 没有完整回写ATA和VENDOR的盘很多会直接回F级,报错找不到APP,其实加载固件后读出盘后固件看盘内APP是完整的,只要重新写好ATA和VENDOR就正常了!

网友:
99停的话去掉就好了 去基地下载CHAM810的视频吧

网友:
我试过从31跑,但是跑出来还是很多坏道。最近又多试了些盘,跑完sf回50断电进f级的确实app是空的,回写app后,在写ata 和ven确实就好了。但是我只能慢写,不能快些 希望回的人赐教。毕竟慢写太慢了。想提高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答版主的疑问:

我确实是四川的。不过不想取这名字。知识很多名字都注册不成功。就用这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