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笔记本出现闪屏

楼主(2011-03-28):
     笔记本开机后屏幕会上下的闪动,接外接正常,但闪一会儿后就正常了,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高压包换个试试看 不行换屏再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 通病

网友:
LG的屏吗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LG的那种屏

网友:
就是屏坏了,G450,G430只要是LG的屏都有这现象。

网友:
LG的通病   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了,一定是模块松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像这种问题自己可以换个屏试试先啊。
别人给的意见还不是自己动手试,何不试了再说呢。

网友:
通病 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