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一台上网本

楼主(2011-03-28):
星期五接一台上网本。故障:通电不开机
第一步
看电流,电流:0.4几
第二步
把能换全换,上网本只能换内存先换内存,无果
第三步
测。测到各电压,所有电压正常。测时钟复位,正常
没得测了。在维网问下有没有什么通病。问到CPU易空焊。烤板两天
星期六,星期天没时间今天做。加焊CPU
测试OK
我是新手,以前以为修机会很难。其实也没什么,把能查的都查下,不行就做桥就OK了。做了桥还不行就没得修了。也没什么啊
写的不好见谅

网友:
运气好而已  碰到做了桥也不亮的就纠结了

网友:
0.4不是有点短路了吗,CPU空焊,电流怎么那么高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高仿索尼上网本,跑到LOGO就掉电了,把按键的排线拔掉就可以正常了,郁闷了

网友:
上网本电流小,不会是电池取下,放了电,就好了。还是加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