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局域网内winXP的访问问题

楼主(2011-03-28):
一、启用guest来宾帐户;
二、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里,“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中加入guest帐户,而“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中删除guest帐户;
三、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去掉“使用简单文件共享(推荐)”前的勾;
四、设置共享文件夹;
五、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里,把“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设为“仅来宾-本地用户以来宾的身份验证”(可选,此项设置可去除访问时要求输入密码的对话框,也可视情况设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六、右击“我的电脑”→“属性”→“计算机名”,该选项卡中有没有出现你的局域网工作组名称,如“work”等。然后单击“网络 ID”按钮,开始“网络标识向导”:单击“下一步”,选择“本机是商业网络的一部分,用它连接到其他工作着的计算机”;单击“下一步”,选择“公司使用没有域的网络”;单击“下一步”按钮,然后输入你的局域网的工作组名,如“work”,再次单击“下一步”按钮,最后单击“完成”按钮完成设置。
一般经过以上步骤,基本可以解决。如果不行,再往下看:
七、检查本地连接是否被禁用,右击“本地连接”→“启用”;
八、关闭网络防火墙;
九、检查是否启用了域,是否加入了该域并检查域设置;
十、检查是否关闭了server服务;
十一、检查本地连接IP、子网掩码、网关及DNS设置是否有误;
十二、“本地连接”→属性→常规,检查是否安装了“Microsoft网络文件和打印机共享”、“Microsoft网络客户端”以及TCP/IP协议;
十三、某些局域网游戏和软件须安装NetBEUI协议。而且网上有文章说,在小型局域网中,微软在WinXP中只支持的TCP/IP协议和NWLink IPX/SPX/NetBIOS兼容协议表现不尽如人意,在小型局域网(拥有200台左右电脑的网络)中NetBEUI是占用内存最少、速度最快的一种协议。
    安装方法:
    ①放入Windows XP安装光盘,到“valueaddMsft et etbeui”目录下将Netnbf.inf复制C:\Windows\INF中;
    ②将Nbf.sys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中;
    ③开始→控制面板→网上邻居”→“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就是你目前使用中的局域网连接)上按右键→“属性”→“常规”→“安装”→“通讯协议”→→“添加”,此时就可以看到“NetBEUI Protocol”这一项(此项原来是没有的),选取NetBEUI之后,按确定就OK了。
十四、作为网络浏览服务器的电脑由于病毒、配置低运行慢以及死机等原因导致网络上的计算机列表得不到更新,使得某些机器有时候在网上邻居中找不到。
解决办法:最简单的办法是重启各种网络设备和电脑,或者关闭个别有上述问题的电脑上的网络浏览服务器功能,方法如下:
win2000/XP下禁用Computer Browser服务
十五、给系统打上补丁。WinXP访问网上邻居的速度较慢,这是WinXP的一个Bug,当我们打开网上邻居时,操作系统首先会从计划任务中进行查找,因此就大大影响了访问的速度,除非您已经安装了SP1补丁才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可以手工解决这一问题。从注册表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RemoteComputer\NameSpace”,这里有一个名为“{D6277990-4C6A-11CF-8D87-00AA0060F5BF}”的子键,该子键指向“计划任务(Scheduled Tasks)”,将它直接删除即可。
十六、先卸载网卡驱动,重启再重装;
十七、硬件问题,检查网卡、网线、集线器、路由器等,在检查之前,最好先重启一下网络设备(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看能否解决;
十八、病毒(木马)原因。升级病毒库安全模式下全盘杀毒。
以上可解决大部分问题,起码可以通过//对方计算机名/共享盘符的方式可以看到.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我最害怕搞这个共享,还有共享打印机,调不出来很郁闷。

网友:
虽然已经会了、、、  但是还是要顶楼主

网友:
你的东西怎么这么管用啊!!!

网友(2011-04-28):
回复 网友A:

我发的那几张图片是路由器的设置方法。我的台式机用卡皇收来的信号,又把它共享,再连接到无线路由器就可以分出好几台电脑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