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死机

楼主(2011-03-28):
HP nx6330
笔记本
开机屏点不良,就算开机按硬盘位置死机,关机再开机再点不亮,硬盘灯长亮,后补焊了硬盘附近电路之后能开机上网或者开久了就死机,那位高手指点一下那里问题,谢谢!急!!!!!!!!!!!!!!!!!!
笔记本

网友:
修过NC6220的,一般不开机,死机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HP nx6330 这机我修过这个一样的问题。我是换了新南桥就好了。你要不先加焊试试。手头一的话直接换个是下。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怀疑是南桥虚焊,但是没有BGA机不敢搞啊,你们搞BGA的都什么?

网友:
这机器南桥,如果是大口,换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先排除南桥 内存 CPU 问题,然后在刷BIOS试试吧。

网友:
现在开机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上网或者开久发热量大以后才会死机,已排除是散热问题,有一个问题是原来是1G内存二代667的 ,后换了个2G800的,会不会不兼容呢?拔了新的内存还是一样

网友:
现在开机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上网或者开久发热量大以后才会死机,已排除是散热问题,有一个问题是原来是1G内存二代667的 ,后换了个2G800的,会不会不兼容呢?拔了新的内存还

网友:
8楼的说等于没有说

网友:
没有搞到交回顾客,

网友:
南桥空焊的很多,加焊就可以

网友:
笔记本百分之六十是桥的故障 建议楼主上BGA

网友:
这机器,是X13OO的显卡,喜欢出问题,但是楼主说死机,应该可以排除,估计是南桥方面.但是这机器电源不是原装的,也好象会这样,

网友:
换个硬盘重装个系统看看。别急着做桥,或许是客户的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南桥问题,通病了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就好了啊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