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时亮时不亮 在线求助!

楼主(2011-03-28):
    dell D620  拿到板子时显卡都被做的发黄 ,这种板子真恶心,,用示波器量测走信号正常! 开机时亮时不亮 ,手压显卡有时能连着亮机!07年的显卡  110M-N-A3。。。    真不知道该怎么搞!是做还是不做!

网友:
建议只回焊!

网友:
换升级版显卡把,应该更可靠,能亮说明其他基本正常。你这个情况应该是显卡没做好的问题。

网友:
以前的110可以用7200换的,做一张升级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在等消息   ,  客户是个老头   也不知道舍得花钱不!

网友:
板子都修的变黄了估计修了好多次,花了不少钱了。给老人家好好谈谈 价格不要高的离谱还是愿意换的,告诉他换了就不会出同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