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修出的主板问题求教来了

楼主(2011-03-28):
修显卡修出的主板问题,具体如下,,,。
前天修个不亮显卡,发现有个电容有裂缝,就换了两个下来,换好后装机测试,在CMOS或DOS都正常,点再久也没事,但进系统到XP滚动条就死机了,安全模式也能XP,就是正常开机,进不去如果只用板载显卡是下正常的,
不明白啊,内存供电都查了也好,散热部分处理过了也不热,搞半天不明白,偶菜鸟只会换电容的,想想不行就只好扔掉了,
前面看金手指也是干净的,最后没办法找个橡皮狠擦一通,再插上开机就过了,跑3D测全OK。
昨天再开这个机子,到XP滚动条就死了,连换四个显卡,全是死在滚动条,但去掉显卡就好了,进系统啥都正常,长城300P4电源,

今天去开机还是插不了独显卡。请人帮我分析问题在哪里,915主板,,,哥哥们帮我分析问题在哪里,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过内存?换内存试试

网友:
问题还是在显卡上不是在主板上,你把显卡插别的机子上试试~我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显卡插槽供电换掉

网友:
可能系统坏了呀!

网友:
测PCI-E槽的工作电压。。正常在打下总线阻值。。

网友:
查PCIE上的各测试点看看

网友:
PCI-E槽的工作电压,测试点,,我不知道啊,谁有资料发个来看看啥,
卡是ATI否X550 128M 128BIT DDR TV+DVI 两片,火旋风PCX5518XT700 两片,难道都坏了吗,

网友:
可显卡供电条件,洗槽子。。。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上显卡插槽附近的供电MOS管有问题
换了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阿布啊啊啊

网友:
重装系统;用光盘一部一部安装。

网友:
先排除是显卡还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我在学主板维修,学习了

网友:
嘿嘿,等我星期天来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