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主板不跑CPU

楼主(2011-03-29):
      一联想品牌机里的945GZ-XX,一次使用过程中断电了,来电后重新通电后电源灯不亮,CPU风扇狂转,无显示。
     自己以前学习了一些修主板的方法,不过很久没用,基本都忘了,就把板子拿来练下手。
     能触发,估计没有什么短路的,简单打了一下CPU供电,内存供电的阻值,没短路,拿过来时U,内存,风扇都在,直接上电,触发,数码卡上数都没得显示,不跑CPU,没有复位信号,U风扇转速超级快,摸了下几个芯片,没发烫的,打了一下几个主要电压CPU1.3V,内存1.8V,北桥附近1.5V,南桥附近1.8V、3.3V,感觉都正常。
     这个时候想来要查一下复位电路,不过觉得太麻烦,而且自己也不是太熟,想了一下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找了一下BIOS跳线,这主板丫的奇怪,BIOS跳线没在电池附近,放在了触发排针旁边,只有二个针,无跳线帽,可能是少见多怪了,
     将BIOS跳线短接了一会,重新触发,FF蹦出来了,后面一溜烟跑到45,再滴滴二声。估计有显示了,接上显示器,果然。

    这朋友上次拿了四块板子过来,二块一样的杂牌G31的,一块V星845的,一块技嘉845的。都说是点不亮的。
    二块G31是同行的客户用了一年后点不亮拿回来换了新板,拿到朋友这里,朋友又拿过来的。拿手上一看,灰把CPU供电地方都盖住了,几个MOS管都看不到了,不用说,肯定先清灰,用吹风机加毛刷,搞了几分钟,才算清理得有点样,清理完后,打了一下电源接口阻值,几处供电阻值,都正常,直接上U,结果发现都是OK的。
    V星845的更汗,不触发,测不出来短路,强制触发了也不跑码,几个大点的芯片温度也比较正常。准备刷一下BIOS的,看了一下BIOS跳线,原来BIOS跳线插到CLS了,还原后就OK了。
    技嘉的板子看了一下,AGP供电MOS管别人换过,还是先查一下阻值,正常,上电,摸了一下芯片,南桥发烫。估计南桥挂了,记得以前师傅说过,大南桥发烫可能是AGP供电的MOS管出问题,也可能是南桥挂,看人家换过AGP的供电管,南桥挂的可能性就大了。直接打了一下USB数据脚的对地,有一个口的二个数据脚的对地阻值是2欧,可以肯定是南桥挂了,估计是什么USB设备短路造成的。没有土炮,也没有珠子,直接放弃修了。

       这个朋友的客户很多都是单位的。联想的,V星的都是一些单位送修的。我让朋友拿来练手的。没想到都是这样的乌龙~
--------------------------------------------------------------------------
      自己上班这里有几块华硕的P4BP-MX/S,刚来的时候翻出来看,有几块上面标着坏的。
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了一下。10块里面有九块都是内存供电的MOS管有问题,内存无供电,换了管子都OK。

网友:
哈哈,你运气真是好,都是没真正坏的

网友:
当你不会修时候,你会发现修到的都不是真正难修的;
当你会修的时候,你会发现修到的很多都不是那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