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1-03-29):
检修ATX开关电源,从+5VSB、PS-ON和PW-OK信号入手来定位故障区域,是快速检修中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5VSB、PS-ON、PW-OK控制信号
?ATX开关电源与AT电源最显着的区别是,前者取消了传统的市电开关,依靠+5VSB、PS-ON控制信号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5VSB是供主机系统在ATX待机状态时的电源,以及开闭自动管理和远程唤醒通讯联络相关电路的工作电源,在待机及受控启动状态下,其输出电压均为5V高电平,使用紫色线由ATX插头9脚引出。PS-ON为主机启闭电源或网络计算机远程唤醒电源的控制信号,不同
型号的ATX开关电源,待机时电压值为3V、3.6V、4.6V各不相同。当按下主机面板的POWER开关或实现网络唤醒远程开机,受控启动后PS-ON由主板的电子开关接地,使用绿色线从ATX插头14脚输入。PW-OK是供主板检测电源好坏的输出信号,使用灰色线由ATX插头8脚引出,待机状态为零电平,受控启动电压输出稳定后为5V高电平。
  脱机带电检测ATX电源,首先测量在待机状态下的PS-ON和PW-OK信号,前者为高电平,后者为低电平,插头9脚除输出+5VSB外,不输出其它电压。其次是将ATX开关电源人为唤醒,用一根导线把ATX插头14脚PS-ON信号,与任一地端(3、5、7、13、15、16、17)中的一脚短接,这一步是检测的关键,将ATX电源由待机状态唤醒为启动受控状态,此时PS-ON信号为低电平,PW-OK、+5VSB信号为高电平,ATX插头+3.3V、±5V、±12V有输出,开关电源风扇旋转。上述*作亦可作为选购ATX开关电源脱机通电验证的方法。
二、 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
    ATX开关电源,电路按其组成功能分为:交流输入整流滤波电路、脉冲半桥功率变换电路、辅助电源电路、脉宽调制控制电路、PS-ON和PW-OK产生电路、自动稳压与保护控制电路、多路直流稳压输出电路。请参照下图。
1.辅助电源电路
??只要有交流市电输入,ATX开关电源无论是否开启,其辅助电源一直在工作,为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提供工作电压。市电经高压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脉动电压,一路经R72、R76至辅助电源开关管Q15基极,另一路经T3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加至Q15集电极,使Q15导通。T3反馈绕组的感应电势(上正下负)通过正反馈支路C44、R74加至Q15基极,使Q15饱和导通。反馈电流通过R74、R78、Q15的b、e极等效电阻对电容C44充电,随着C44充电电压增加,流经Q15基极电流逐渐减小,T3反馈绕组感应电势反相(上负下正),与C44电压叠加至Q15基极,Q15基极电位变负,开关管迅速截止。
?Q15截止时,ZD6、D30、C41、R70组成Q15基极负偏压截止电路。反馈绕组感应电势的正端经C41、R70、D41至感应电势负端形成充电回路,C41负极负电压,Q15基极电位由于D30、ZD6的导通,被箝位在比C41负电压高约6.8V(二极管压降和稳压值)的负电位上。同时正反馈支路C44的充电电压经T3反馈绕组,R78,Q15的b、e极等效电阻,R74形成放电回路。随着C41充电电流逐渐减小,Ub电位上升,当Ub电位增加到Q15的b、e极的开启电压时,Q15再次导通,又进入下一个周期的振荡。
?Q15饱和期间,T3二次绕组输出端的感应电势为负,整流管截止,流经一次绕组的导通电流以磁能的形式储存在T3辅助电源变压器中。当Q15由饱和转向截止时,二次绕组两个输出端的感应电势为正,T3储存的磁能转化为电能经BD5、BD6整流输出。其中BD5整流输出电压供Q16三端稳压器7805工作,Q16输出+5VSB,若该电压丢失,主板就不会自动唤醒ATX电源启动。BD6整流输出电压供给IC1脉宽调制TL494的12脚电源输入端,该芯片14脚输出稳压5V,提供ATX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所有组件的工作电压。
2.PS-ON和PW-OK、脉宽调制电路
PS-ON信号控制IC1的4脚死区电压,待机时,主板启闭控制电路的电子开关断开,PS-ON信号高电平3.6V,IC10精密稳压电路WL431的Ur电位上升,Uk电位下降,Q7导通,稳压5V通过Q7的e、c极,R80、D25和D40送入IC1的4脚,当4脚电压超过3V时,封锁8、11脚的调制脉宽输出,使T2推动变压器、T1主电源开关变压器停振,停止提供+3.3V、±5V、±12V的输出电压。 受控启动后,PS-ON信号由主板启闭控制电路的电子开关接地,IC10的Ur为零电位,Uk电位升至+5V,Q7截止,c极为零电位,IC1的4脚低电平,允许8、11脚输出脉宽调制信号。IC1的输出方式控制端13脚接稳压5V,脉宽调制器为并联推挽式输出,8、11脚输出相位差180度的脉宽调制控制信号,输出频率为IC1的5、6脚外接定时阻容组件的振荡频率的一半,控制Q3、Q4的c极所接T2推动变压器初级绕组的激励振荡,T2次级它激振荡产生的感应电势作用于T1主电源开关变压器的一次绕组,二次绕组的感应电势经整流形成+3.3V、±5V、±12V的输出电压。
?推动管Q3、Q4发射极所接的D17、D18以及C17用于抬高Q3、Q4发射极电平,使Q3、Q4基极有低电平脉冲时能可靠截止。C31用于通电瞬间封锁IC1的8、11脚输出脉冲,ATX电源带电瞬间,由于C3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IC1的4脚出现高电平,8、11脚无驱动脉冲输出。随着C31的充电,IC1的启动由PS-ON信号控制。
??PW-OK产生电路由IC5电压比较器LM393、Q21、C60及其周边组件构成。 待机时IC1的反馈控制端3脚为低电平,Q21饱和导通,IC5的3脚正端输入低电位,小于2脚负端输入的固定分压比,1脚低电位,PW-OK向主机输出零电平的电源自检信号,主机停止工作处于待命休闲状态。受控启动后IC1的3脚电位上升,Q21由饱和导通进入放大状态,e极电位由稳压5V经R104对C60充电来建立,随着C60充电的逐渐进行,IC5的3脚控制电平逐渐上升,一旦IC5的3脚电位大于2脚的固定分压比,经正反馈的迟滞比较器,1脚输出高电平的PW-OK信号。该信号相当于AT电源的PG信号,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稳定后再延迟几百毫秒由零电平起跳到+5V,主机检测到PW-OK电源完好的信号后启动系统。在主机运行过程中若遇市电掉电或用户关机时,ATX开关电源+5V输出端电压必下跌,这种幅值变小的反馈信号被送到IC1组件的电压取样放大器同相端1脚后,将引起如下的连锁反应:使IC1的反馈控制端3脚电位下降,经R63耦合到Q21的基极,随着Q21基极电位下降,一旦Q21的e、b极电位达到0.7V,Q21饱和导通,IC5的3脚电位迅速下降,当3脚电位小于2脚的固定分压电平时,IC5的输出端1脚将立即从5V下跳到零电平,关机时PW-OK输出信号比ATX开关电源+5V输出电压提前几百毫秒消失,通知主机触发系统在电源断电前自动关闭,防止突然掉电时硬盘磁头来不及移至着陆区而划伤硬盘。
3.自动稳压控制电路
??IC1的1、2脚电压取样放大器正、负输入端,取样电阻R31、R32、R33构成+5V、+12V自动稳压电路。当输出电压升高时(+5V或+12V),由R31取得采样电压送到IC1的1脚和2脚基准电压相比较,输出误差电压与芯片内锯齿波产生电路的振荡脉冲在PWM比较器进行比较放大,使8、11脚输出脉冲宽度降低,输出电压回落至标准值的范围内,反之稳压控制过程相反,从而使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稳定。IC1的电流取样放大器负端输入15脚接稳压5V,正端输入16脚接地,电流取样放大器在脉宽调制控制电路中没有使用。
大仙 2006-04-18 22:21
mb基本维修方法---FF,00 的维修
mb基本维修方法(1)
1. 开启电源Check 是否有电源?若无电源请即刻关闭总开关并检查所有零件是否有烧毁的现像?若无电源请用电表量测所有电源是否有short 的现像?
2. 量测所有M/B 上之Crystal 是否振荡,频率及振幅是否正确?
3. 量测M/B 上所有的电源(+3V,+5V,+12V,-12V,-5V,Vcore,VIO,2.5V,1.5V)是否正确?
4. 插上Debug Card , Check 所有Address , Data 是否有送出.
5. 若是发现只有Address 请检查BIOS 是否为空烧?
6. 若BIOS 更换后还是无法Work 请检查BIOS 的Address 是否有收到?
7. 若Address 是正确,请检查BIOS CS 是否动作?
8. 若BIOS CS 有动作请检查Memory Read 是否动作?
9. 有时BIOS 电源未Input 有会造成无法Work,所以在检查所有信号前请务必确认该零件之电源都是正确,且电压Level都是正常.
10. 量测Clock的原因为PC 是序向逻辑的架构每个Chipset 要沟通必须要有Clock 来加以同步,所以若题系统中没有clock 表示Chipset 和CPU,或是Chipset 与Chipset 无法同步更别提数据传输。
11. 电源是所有电路之母,就好像汽车要有汽油才能走,所以若你收到的不良M/B 其中有任一电源未输入,必须设法先让所有电源有Input 到M/B 中,在你解决了电源问题之后往往原本的问题也许就跟若迎刃而解。
12. 你可否有思考过M/B 中BIOS 的扮演的角色,其实 BIOS 中所存的数据就是一些程序及数据的组合,它提供系统在开机前的一些基本测试的过程及基本Chipset 初始化的动作.你知道System 在Boot 之前的第一笔数据EA 5B E0 00 F0 其实一条长程跳跃指令(JMP F000:E05B)(当然这是For Award BIOS 来讲,若是其它的BIOS 也许在Address 上是有点差异的,但基本上第一个BIOS 由BIOS 送出一定是”EA”,BIOS 在系统上也是Memory 的一部分。所以在BIOS 读不到数据时你必须检查所有接到BIOS 的Address & Data 是否有断线或Short 的现像?另外一些Control 讯号也要检查,因为若Control 讯号无法发出即使Address 正确BIOS 也不会放数据放在Data Bus 上。(所以若你发现一连串的数据都是一样的00或FF 请注意也许就是Control 有问题)。
13. 目前Intel 有开发出一新的BIOS 组件叫FWH (Firmware Hub) 这颗组件的功能其实和之前用Flash ROM 的方式是差不多只是它的功能较多,而且这颗组件还有Clock 才会Work 所以在维修前必须先Check 是否有clock 再换零件.此组件也有二个RESET 讯号(RST # 及Init#)这二个讯号必须正常FWH 才会动作.另外有一个讯号必须在RST#动作前就必须设定完毕就是IC(Interface configuration PIN),因为此零件有两种Mode 可动作其中一个Mode 是FWH (就是M/B 目前Default 的动作)另外一个Mode 叫A/A MUX (for 烧录使用)。
mb基本维修方法(2) ---FF,00 的维修1. 开启电源Check 是否有电源?若无电源请即刻关闭总开关并检查所有零件是否有烧毁的现像?若无电源请用电表量测所有电源是否有short 的现像?2. 量测所有M/B 上之Crystal 是否振荡,频率及振幅是否正确?3. 量测M/B 上所有的电源(+3V,+5V,+12V,-12V,-5V,Vcore,VIO,2.5V,1.5V)是否正确?4. 插上Debug Card , Check 所有Address , Data 是否有送出.5. 若是发现只有Address 请检查BIOS 是否为空烧?6. 若BIOS 更换后还是无法Work 请检查BIOS 的Address 是否有收到?7. 若Address 是正确,请检查BIOS CS 是否动作?8. 若BIOS CS 有动作请检查Memory Read 是否动作?9. 有时BIOS 电源未Input 有会造成无法Work,所以在检查所有信号前请务必确认该零件之电源都是正确,且电压Level都是正常.10. 量测Clock的原因为PC 是序向逻辑的架构每个Chipset 要沟通必须要有Clock 来加以同步,所以若题系统中没有clock 表示Chipset 和CPU,或是Chipset 与Chipset 无法同步更别提数据传输。11. 电源是所有电路之母,就好像汽车要有汽油才能走,所以若你收到的不良M/B 其中有任一电源未输入,必须设法先让所有电源有Input 到M/B 中,在你解决了电源问题之后往往原本的问题也许就跟若迎刃而解。12. 你可否有思考过M/B 中BIOS 的扮演的角色,其实 BIOS 中所存的数据就是一些程序及数据的组合,它提供系统在开机前的一些基本测试的过程及基本Chipset 初始化的动作.你知道System 在Boot 之前的第一笔数据EA 5B E0 00 F0 其实一条长程跳跃指令(JMP F000:E05B)(当然这是For Award BIOS 来讲,若是其它的BIOS 也许在Address 上是有点差异的,但基本上第一个BIOS 由BIOS 送出一定是”EA”,BIOS 在系统上也是Memory 的一部分。所以在BIOS 读不到数据时你必须检查所有接到BIOS 的Address & Data 是否有断线或Short 的现像?另外一些Control 讯号也要检查,因为若Control 讯号无法发出即使Address 正确BIOS 也不会放数据放在Data Bus 上。(所以若你发现一连串的数据都是一样的00或FF 请注意也许就是Control 有问题)。13. 目前Intel 有开发出一新的BIOS 组件叫FWH (Firmware Hub) 这颗组件的功能其实和之前用Flash ROM 的方式是差不多只是它的功能较多,而且这颗组件还有Clock 才会Work 所以在维修前必须先Check 是否有clock 再换零件.此组件也有二个RESET 讯号(RST # 及Init#)这二个讯号必须正常FWH 才会动作.另外有一个讯号必须在RST#动作前就必须设定完毕就是IC(Interface configuration PIN),因为此零件有两种Mode 可动作其中一个Mode 是FWH (就是M/B 目前Default 的动作)另外一个Mode 叫A/A MUX (for 烧录使用)。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