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学修显卡,是装在板子上监测还是需要专门的工具

楼主(2011-03-29):
貌似装在板子上不大好测量数据
显卡

网友:
首先要用万用表来测各项参数,供电、二极体值等,都正常后,再上机测试,可以自己准备一个PCI显卡,然后使用专用的程序进行相关测试。

网友:
大哥,你要看下维修方面的书

网友:
介意你购买本站出的一本《显卡维修知识精解》这本书~讲的很好~我买了本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
貌似没有专业用修显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