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电源板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1-03-29):
明基显示器的一个电源板开始保险烧了,开关管短路,对地电阻烧了。后来修好后电源板电压完全正常,可是上到显示器上刚一显示300v那又短路了,修好后问题依旧,测了测电源板上各个元件都正常。换了驱动板,高压板后还是这样。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问下哪位师傅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
电源板还有问题呢。没问题不可能在烧保险了?好好检查下电源板,不要插屏线,式下?

网友:
y要不直接上外接电源  不要电源板了

网友:
你把300v那只大电解换了再试一试

网友:
不接屏试试

网友A(2016-07-15):
开关管(S极)接地的电阻测试过没有 检测电流的那个 一般0.22~0.3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S极)接地的电阻测试过没有 检测电流的那个 一般0.22~0.3欧姆

次奥  2011年  5年前的帖子  我还回贴回的这么有劲 哎 僵尸贴

网友B:
这多少年的帖子 怎么都被扒出来了

网友:
改个一体板试试

网友:
还是有不良元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多少年的帖子 怎么都被扒出来了

骨灰贴,给沉下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骨灰贴,给沉下去吧

好像有个下沉功能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