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J60笔记本电源指示灯闪烁,不通电

楼主(2011-03-29):
稳压电源接上15V,刚刚插上电源头时有待机电流0.03后跳为0,电源指示等闪烁,按电源开关不通电,主板所有电感处都没电压,D8800两端有15V,各位兄台有没修过这种情况的,在线等

网友:
东芝的电源灯闪烁一般都是供电有问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主板的所有电压都没有

网友:
那就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

网友:
直接把15V拉到公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