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MCP68-61 不过CPU

楼主(2011-03-29):
一块七彩虹MCP68-61的主板  CP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时钟也正常     就是不检CPU

网友:
请大家指点啊 谢谢

网友:
那你检查下CPU的PG信号有了吗

网友:
查下BIOS片选

网友:
这板的话多是BIOS资料出错和桥容易空焊。BIOS出错大半会跑F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啊 我试一下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yao de a a

网友:
此板 BIOS  和 桥 最易问题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片选?有片选先刷bios,无片选加焊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的U,先换一下CPU试试,如果CPU是好的话,按照蔡杰赢的方法看看,他是个实践的大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了啊 我试一试啊

网友(2011-05-03):
回复 网友D:

请问在那个位置测片选?有资料说在BIOS22脚,但是现在很多BIOS的22脚都是空的了,还有一些板现在是8个脚的BIOS,要在那里测,有片选测出的结果和没片选测出的结果又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片选说明CPU选中了BIOS.也就说明CPU到北桥 南桥 至到和BIOS相连这条路基本上是好的.没片选就相反了撒..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讲解,但我的意思是在那个位置测这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方BIOS是在23脚     8脚的BIOS是在1脚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的帮助,现在我是想知道在方BIOS 的23脚或是8脚BIOS的一脚测出的波型是怎样的?比如有寻址时的表现是怎样?没有寻址时的表现又是怎样?还有要不要把BIOS拆下来然后在在主板上测?有些资料说是要把BIOS拆下来才测得出。还有我看了别的资料说能在PCI的AD线上测得出,就是有寻址的话PCI测得到双杠波,没有的话就是一条直线。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用取下来的      可以直接在板子上测得      方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