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进水维修

楼主(2011-03-29):
A10不加电,被修过,进过水,待机电流0.01,无指示灯亮。此机属东芝原厂,没有图纸,只好找了一个东芝M30的图,对着跑线路。电源口经过两个并联二极管后还有15V电压,但到二极管后面的一个P沟道MOS管后就没有15V了。直接连线过去不行,虽然15V电压过去了但仍无待机,只能细查了。跟据P沟道MOS管导通原理可以知道其第4PIN应为低电平,但实际测量是高电平。顺着这个脚查发现它是由中间经过一个N沟道MOS
连到TMP87PM48UPIN50脚(CDCIN-S5P信号)。这个脚应发出一个高电平才能使这个N沟道MOS管导通,实测是低电平。
查此芯片工作条件发现其PIN32脚的[VDD]5V工作电压(图上标的是MCV)没有。实测只有0.65V,明显不对。
查到此处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有点绝望,在论坛上随便看了看找到了下面这张图
发现PIN32是由一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转换过来的,而它的第PIN8脚连到上面所提到的P沟道MOS管。对着图纸查主板上对应的原件没有找到,只找到一个三脚的原件与其对应输出5V电压,将其连到PM48U的第PIN32脚。插电源,电源指示灯绿灯亮起,开机亮了。(其实下面这幅截图应该就是主板3.3V/5V的待机电压,上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从待机的5V电压到东芝主板上专有的电源管理芯片第PIN32脚连线被腐蚀断线了。)

网友:
没有到公共点以前的,待机保护电路坏了。

网友:
飞了根线搞好了?

网友:
公共点无电压,检修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