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姬杀手9550 128M 花屏

楼主(2011-03-29):
RT、手头有一个镭姬杀手9550 刚开机时小花,到后面就会花的越来越严重,要是运行3D游戏,花屏的程度会加快,在桌面时花屏的程度变化比较小,请问是不是显存虚焊了?还是显存坏了?是SAMSUNG K4D261638F-TC36的显存,要是换的话用DDR 400的内存芯片替换可以不?求解!

网友:
不是显存就是GPU虚焊 DDR400不能代换显存 虽然引脚数一样但定义不同一个8位 一个16位的

网友:
你先用烙铁拉一下显存 不行加焊GPU

网友:
加焊GPU,我有块花屏的子,加焊后,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来是有区别的啊!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我就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好的~谢谢你!

网友:
主芯片发热量大吗?不大的话,应该是显存坏了,不应加焊直接换

网友:
大部分都是显存坏,用软件测一下看是那颗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没错~ 加焊没用的!换了就好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