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短路的条子大家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11-03-29):
经常碰到短路的条子,有些是vss/vdd短路,有些事vss/vref短路,很多没法通过颗粒发热判断那个颗粒短路,有些还不止一个颗粒短路。这种情况大家怎么处理呢?怎么定位到短路的那些颗粒?

网友(点评):
收的时候测好,短路的当废料收,收回来拆颗粒当配件

网友(点评):
还是我说的对,淘宝网站处理,那里太容易卖掉这些垃圾哦。单面8颗粒都坏了4以上淘宝处理。双面16颗粒坏了3-4全部当垃圾处理! 除非是高容量的颗粒才留起。1G双面的基本都当垃圾扔!128MX8 256X8X16的颗粒才有意思

网友(点评):
128M,256M的颗粒留下!那些32M。64M的颗粒现在根本没有意思,修理加工浪费成本和时间。

网友:
用手摸温度

网友:
进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有些条子短路根本不发热的

网友:
恩,没有办法哦,短路颗粒,当 AF的破内存,不进软件重新启动。AMD专用条内存加工。全红颗粒都属于 内存维修最高技术精华。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道长也搞不定?

网友:
收的时候一量短路基本不收,要么按废品价收来当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道长也搞不定?

我能搞定。8-9成!! 我不是老大他技术厉害。。。。。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道长厉害!我碰到的短路条五成以上颗粒都坏了超过一半了,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道长厉害!我碰到的短路条五成以上颗粒都坏了超过一半了,修不好

去年我到安老大那里 培训过内存技术。所以现在猛杀破内存级别和以前不一样啊。

我建议你淘宝网站 卖掉这些内存,坏的那里可以卖 25-30的,那里有很多人喜欢贪便宜。以为拿去吹下就好。我一直观察很多人都喜欢在那里买坏东西。我在那里卖掉很多垃圾哦。
上次我居然买到用假颗粒的  2GDDR800坏的,颗粒全部都是假的,小容量打磨过。16个颗粒没有一个是OK的!我50在本地买的。差不多上当 还好在淘宝30-40处理掉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