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主板不过内存故障

楼主(2011-03-29):
今接到一块昂达A78GT主板不过内存故障,数码卡跑代码2D,测内存电压均为正常,打阻值发现有大部分都无读数,显示无穷大“1”的数值,按照常理,不可能大部分都无读数啊,头一次见到这个问题。不知各位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复位.时钟.电压

网友:
是不是你没上cpu试啊

网友:
查内存的 供电,上拉电呀,时钟。正常不,3代内存要查复位.在不行,换U,换内存,刷BIOS看行不

网友:
BIOS没刷,由于没有

网友:
内存哪里阻值不正常啊,跟北桥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2011-04-28):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单桥的一般吹桥就好了!!!!!!!!!!!!!!!!!

网友:
压北桥试试,应该是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