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或目录项损坏且无法读取”的恢复

楼主(2011-03-29):
故障描述:
客户500G移动硬盘,插上电脑,在编辑里面的文件,忽然电脑死机,再重新插上,WIN下出来如下提示:

处理:
一般出现这类故障,移动盘应该为NTFS文件系统,其故障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必须手工分析后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多人喜欢用CHKDSK,这个命令有时是能修复此类故障,但比较危险,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
我们打开WINHEX看下,发现其DBR应该没有问题

在DBR的30-37H属性,表示$MFT的开始簇号,其为786432号簇,转到这个簇号

发现此处扇区(6291456)被清零了,元文件都有问题,WINDOWS下不提示错误才怪。
向下拉:

发现这个扇区就是$MFT,向下翻,就是NTFS的十六个元文件。由此大概可以断定,此故障应该就是元文件向下偏移了一个扇区。所以,只要把这部分元文件向上提一个扇区就可以了。提取后保存后就可以看到文件了,下图是我导出文件的截图

后面打开文件,一个不少都能正常打开。

NTFS文件系统目前自学中,文中有描述不对的,请朋友指正和提醒。

网友:
又见楼主的好帖子了,我去年学了下马林的数据重现,刚看那时
感觉都懂了,但苦于没这方面的实践,没怎么接触,时间长了就生疏,现在又把
NTFS文件系统的一些属性忘了。
      楼主你那个WINHEX中文版好用吗,我下的中文版功能总不太全
英文的不容易出问题,但费劲得很

网友:
关键是怎么向上提啊,没有看清楚

网友(2011-12-14):
运气不错,只是移了一个扇区,没有被填零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但是,不知道如何恢复。

网友:
遇到这种的话用HD regenerator 在DOS扫描修复一下 一般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很多时候,一般的数据恢复软件,是恢复不了的,即使恢复,也会是乱码。

网友:
来学习啦
好实例

网友:
仰慕啊,对数据这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