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Z显存是真实的吗?

楼主(2011-03-29):
ONDA 9600GSO 1024G DDR2 。GPU-Z测出的显存容量是真实的还是TC的?

网友:
TC-1024.估计9600能做到真实1G的少.况且显存也才DDR2...

网友:
假的、我试过、用软件调过的显存、他检测不出来~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位高手用的神马软件呢?还真能改显卡BIOS啊?我以前见过一篇关于在自家系统还没让显卡认驱动前改驱动系统文件的,但其实一跑分和同类的差太多的肯定看得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JJ的、我这个是主板自带的功能、890GX可以调显存:256或者512世面上有这样的程序、但肯定不会是我们这种维修人员拿得到的、一般都是工厂内部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JJ的、我这个是主板自带的功能、890GX可以调显存:256或者512世面上有这样的程序、但肯定不会是我们这种维修人员拿得到的、一般都是工厂内部程序!

网友:
可以自己改参数,多半都不准的。。是TC1G的。

网友:
各位,这个是真实1G的显存

网友:
从这张图看是有1G显存,但不能证明就是真实的,有的驱动上的不一样,显示的结果就不一样,如果有的人刷卡,改显卡的程序

网友:
想证明是不是真实的,很简单.把你的显存芯片编号贴出来,计算下.
如果真是1G的,还真是发烧卡了...07年的芯片...那时的内存也才1G.
期待楼主的显存型号...和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8颗Qimonde HYB18T1G161C2F-20 的显存,应该是1G的啦
还有Qimonde是什么神马牌子?HYB-开头我记得是英飞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8颗Qimonde HYB18T1G161C2F-20 的显存,应该是1G的啦

Qimonda 奇梦达 HYB 代表奇梦达存储芯片 18 代表 1.8V   T代表DDR2  1G 代表1024Mb 也就是128MB的芯片 16 代表X16  1C2 代表版本号(待验证) F 无铅  -2  代表DDR2-1000
看楼主的卡,确实是极品...见识了...0708年的卡.有1G显存,绝对发烧级极品...
奇梦达是06年英飞凌重组后的新品牌...改名换姓而已...可惜09年奇梦达倒闭破产...
期待和楼主进行更多的交流...

网友:
更正下:
-2  代表DDR2-1000
应为:
-20 代表DDR2-1000
忘了一个0,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