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怪问题.掉电

楼主(2011-03-29):
今天修了个开机不亮的DELL 1400的机器.看了下电流是不过显卡.换了个改良版的显卡.接屏OK了.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开机不到5分钟就掉电.CPU不高.显卡温度也不高.感觉它快掉电之前风扇猛转.转10几秒就掉.有高手遇见这样的问题吗?会不会是温控问题?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DELL 1420,一样的情况,是显卡没有焊好!

网友:
再加焊下显卡试下

网友:
楼上的2个兄弟谢谢了.我重做显卡.还是不行.哎 悲剧.高手求助啊

网友:
这机器不亮应该就会掉电 找点不亮的原因修

网友:
机器好了,是北桥

网友:
北桥也会造成这种故障啊

网友:
北桥空焊了??

网友:
不过显卡会掉电

网友:
北桥搞虚焊了啊

网友:
不过显卡会掉电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77886

网友:
一般上电电流跳几下 在掉 温控的多

网友:
同时挂两个桥的情况比较少见,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CPU座有问 题,也会掉电的哦!

网友:
LZ 到底是北桥空焊 还是干北桥?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出问题的还是不多,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1-05-13):
可能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北桥动到了。但是这样的问题遇见2次了。后面一次就加焊北桥OK的。小弟想不通了

网友:
有 原理吗 为什么是北桥 不会是感觉吧!

网友:
晕楼主说不出和原因。北板和显卡离的很近保护做的不好吗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试看啊

网友:
应该是北桥,北桥掉电前风扇会狂转

网友:
我很想知道最后是怎么修好的,楼主加焊一下北桥试试看呢,北桥和显卡确实靠的很近

网友:
北桥空焊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