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明白的故障

楼主(2011-03-29):
有几块7300GT的显卡 上机都检测不到显卡 跑线路发现复位线都是短路了 看来只能换芯片了 就丢一边 过了几天无聊又打下复位的阻值 晕倒 恢复1000左右了 一块一块上机 全部都OK了 想不明白 为什么复位线会短路 又会恢复 短路时测试也是凉的 放了几天也是凉的 没有给它加热

网友:
这个事情真的搞不懂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主板不开机、但过一段时间就自己就好了~总结:应该为哪一块电路虚焊!只能加热处理、像你的机器应该再经过长时间老化、开机检测、24小时后如果还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问题确实无法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