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E 黑屏无显解决

楼主(2011-03-29):
老会员新注册,不废话了讲下昨天修的机子,很easy,高手就绕道吧。
1台ASUS机子 板号是A8E/A8S/F8S 客户描述是外接有显示并且能够正常的进系统,内屏无显示,内屏无显示有几种可能一种是显卡的内屏显示电路出问题了(它是板插的显卡)一种屏线不良,最坏的情况是屏坏了,一般先想到这几种。屏要工作供电是首要条件,测了下屏接口,运气好,测到屏没供电,找屏供电由哪发出,如下

+LCD_VCC无电压,测Q4503的G极无电压导致+3VS无法输出,量开启电压LCD_VDD_EN_NV(R4518没加料故测了下面一根)测量发现是由板插的显卡发出的,测插口引脚到Q4500B  5脚是通的,故确定了是显卡未发出屏供电开启电压导致屏不亮,怀疑显卡可能虚汗,因为看上面电路Q4503是开关的作用而+3VS是开机后产生的,做BGA有一定风险,换块显卡又不划算,所以决定跳过Q4503直接给屏送出+LCD_VCC

飞了根线,开机进行测试,内屏正常显示,拷了会机,屏显示ok可以正常显示。现在担心的是这样飞线对电路会不会产生影响,因为对电路不是很精,所以不确定。
此机到此修复   欢迎提出其他可行的方法使屏供电开启电压送出
图片已经补上

网友:
等级还不够 故无法上传图片 到时补上 见谅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以前自己也这样改过。。。+lcd_vcc 电流不是很大, 只要稳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个人意见。

网友:
接入同时序的电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1-09-09):
Q4503有没有坏?

网友:
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记下了.看下能不能碰到这种死耗子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呵呵  有用  很好

网友(2012-09-30):
看Q4503有没有坏?

网友(2013-01-25):
今天也碰到了  试一下先

网友:
3VS是从待机电压产生的,而LCDVCC是给屏供电,最主要是看两者的电流是不是差不多一样大的。

网友(2013-10-14):
多谢楼主分享   手上刚好有一台照楼主的方法内屏亮了    就不知道有后遗症没

网友(2014-03-15):
我的也是,开机无显示,有开机声音,加焊显卡,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