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迅维培训2011年3月实地学员】一块GA-K8NS的故事

楼主(2011-03-29):
【迅维培训中心2011年3月实地学员】
一块技嘉GA-K8NS板,拿到手时故障为点不亮。于是先看了下外观,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也没有掉件。

于是直接上电测量,发现复位灯常亮,根据时序,先查主板的供电:VCCDDR有、VTTDDR有、桥供电有,没有VCORE。上管D有12V,G极无电压,从上管G极开始跑线,跑到了ISL6568芯片的25脚,

此芯片引脚定义,4脚、15脚为供电,20脚为EN,1/21/22/30/31/32为VID,

上电测量4脚有5V,15脚有12V,20脚有3.3V,VID有高低电平组合,但却没有发出UGATE,判断此ISL6568坏,找了个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再通电,跑码正常,~剧终~

网友(点评):
EN脚好像没有查吧

网友:
不错。飞刀。我的芯片没有白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饼哥

网友:
回复 网友B:

vgTE1 是什么意思呀,能说说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UGTE1,上管的驱动脚。

网友:
写的真好,,, 我很佩服这位师傅

网友:
如何看懂芯片的引脚定义!!!老师们给点建议!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945主板,也用的是这个芯片,故障也是点不亮,回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google翻译芯片的脚位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老大,

网友:
想看懂图,到迅维去学学

网友:
我看看  以前都没想起来 !!

网友:
求楼主一下经验,在测6568各脚的电压数值时,有什么技巧么?国为这个脚位比较密,手拿着表笔一不小心抖一下就同时碰到了两个脚,啦一下就掉电了。好在没什么事儿。以后再测心里就有些发毛啊。

网友(2011-06-22):
回复 网友A:

UGATE是什么?还有VID的信号组合是供电、PG 正常后才会有的么,VID VCORE PG EN`这几者有什么关系啊,今天修到个板子,EN VID都没信号,南桥和北桥之间的两个滤波电容鼓泡了,

网友:
那个VID高低电平组合,用表测出来就是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吗,我不清楚啊

网友(2012-05-11):
很好,对于新手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