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65pe 不过内存 跑AF 25

楼主(2011-03-29):
前天 客户拿了一台主机过来 说他的叔叔插内存时 烧了 就开不了机了
  我想一般都是供电烧坏了
就要他半个小时再来拿
     我拆了 测量供电2.6 v  vtt1.26  正常 总线电压 一个3.3v  一个4.08v
我就把故障点锁在总线电压上     跑线路跑到南桥旁边的三极管  测量电压 一个三极管的d极是3.3 v 一个是4.08v
就换io
就换io 当时没有一样的io  就用8712f -a ixs
换8712f-a hxs总线电压都成了3.3v  心想 终于修好了
插上内存 还是跑AF 25
是不是io型号不一样呢? 又跑到同行拿了个一摸一样的io换上去  还是af 25
纠结。。。。。
于是测量时钟   1.4v    ad线对地阻值都正常
心想 刷下bios试试 。。。。
于是到基地下了个bios  刷上去  涛声依旧
不过内存 一般就是 io bios 北桥
我想应该是北桥 给客户报了80大洋 说要换北桥 客户说修 从网上订了个
     今天收到了货 做个bga 上电 跑马 显示了
终于搞定了

网友:
楼主那个地方 80块 都修了 都能买个二手的了 行情真好

网友:
没办法
桥就要40
还要运费
赚个20 30 大洋 还要做bga

网友:
换个原型号的IO试试

网友:
换桥、换IO才收80元?我换几个电容都要收80了,贵?找别人去,反正这一带的同行已经达成共识,价格都一样。

网友:
三极管的D极?不明白

网友:
刚才我也有块跑AF的板,可惜客户不修了,也没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拿来的D级?

网友:
我也是搞不清名称 就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