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A785GT-UDH3

楼主(2011-03-29):
  给位师傅请指点一下:我手头上有一块技嘉GA-MA785GT-UDH3的主板,顾客拿过来是时候是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的上管短路了(型号K3918),我随便找一个上管放上去,结果是有电压输出1V,但就不行,现在连下管都冒烟了,后来换完一组也没用,南北桥各路电压都有了,
现在搞得很郁闷。。。。。。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把CPU电源驱动芯片也换了再试试。

网友:
要对一下型号好一点

网友:
换个电压IC看看,还有那阻值小的电阻量下看有没开路的

网友:
运算放大器有没?看看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
从上管控制脚查起,看看是哪个芯片直接控制的,在查查反馈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在把场效管换成K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