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您都使用了哪些工具及材料?

楼主(2011-03-29):
小弟是深圳某某电脑学校毕业的。有部分同学回家开了店,据说搞得还不错...不想到处跑去打工,既然自己学了想自己回家开间小店试试。。。同学们的设备据说都是全副武装...该有的都有了。。我在广东某地级市(经济不行的经济特区)的一些维修店铺参观了一下(以应聘的名义),生意比较一般,发现工具和材料非常不全...而老板还振振有辞的说我们的修复率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就是万用表、风枪、烙铁、bga,有些有编程器,有些没有...料板最多的不超过两块...示波器都没有,有些店里假负载和cpu那些都没有...既然搞,我希望搞得专业点,但是手头也不宽裕...各位师傅帮忙看看,哪些是必须的给个建议。。。(业务是笔记本、液晶显示器和台式机)
1.bga、风枪、烙铁、万用表
2.能刷笔记本bios的编程器
3.40M以上模拟示波器
4.植株钢网、bga焊膏
5.478、754、am2、775、938、939、迅驰2代、酷睿架构单双核cpu以及假负载
6.带灯负载

7.镊子以及托锡线隔热胶纸等小工具

不需要和没想到的请指出。。。。。谢谢

网友:
想的很周到

网友:
可以再配个测试卡

网友:
上面的差不多了,你还想买些啥

网友:
看你自己准备多少预算了,
这个都不一定的,

网友:
当然小工具些不能少了哦!

网友:
笔记本可调电源和其他诊断卡等一些小工具也要备全

网友:
螺丝刀,酒精瓶等等,等等.就不多了,我也说不全

不着急一下子就全上,先上必须的,以后慢慢整全.

示波器不是必须的,还有示波器劝你别买模拟的了,模拟的40M一台至少近W,(旧的除外)买个数字的,国产的才要1500多,又小巧,还有你要是看准确的波形就必须100M以上,如果只要能看到有没波形跳变的40M也差不多了.

你要修液晶,那么就要买能刷各种液晶驱动板的编程器好了,修笔记本很少是BIOS坏的.从我修笔记本开始,到现在只有一台是刷BIOS修复的,(一台人为系统里刷坏的除外).修台式机的编程器到也要考虑,我不修台式的.我自己也只有刷25系列的编程器(现在的机器都是25系列的芯片).

风枪一般随便牌子都能用了,烙铁和烙铁头买好点,我用烙铁+白光头

网友:
可调电源,诊断卡也是需要的。。

网友:
真正去一家设备齐全的公司,实习个吧月吧,把用到的工具都学用一下,然后自己记录下来,开店做预算的时候也好心里有底

网友:
我想这些也差不多够用了,目前也在筹划中。。

网友:
修笔记本没有什么好用的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