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200

楼主(2011-03-29):
一台华硕Z9200的本本原本是不开机的,把触摸板的排线拔掉就正常开机,但是把触摸板又装上去又不能开机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触摸板的问题还是EC的问题。求各位高手给个思路。但不是触摸板问题,那个是有两个的,一个是接触摸板的我没有接,只接前面开机灯,意思就是说那个是接开机指示灯、还有就是DJ开关等

网友:
像是BIOS到触膜板自检不过去,看看触膜板有没有进水什么的。用USB键盘进BIOS恢复下默认值试试。

网友:
解决了。不是bios的问题,也不触摸板问题

网友:
楼主很不厚道,解决了怎么解决的也不说下

网友:
楼主说出来  共同分享一下啊????

网友:
  这样的楼主,一点不厚道。有问题的问大家,自己解决的,马上成哑巴了。这人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