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 电流上下跳动,不显求助

楼主(2011-03-29):
接一方正R620电脑,来时BIOS 被上去了,不加电。找个好的装上后。可以加电就是电流从 0。5-0。8 -1。2-0。5 来回跳动。但是所有电压都出来了。现在做了北桥,还是老样子。不知道跟南桥有没有关系。在论坛里也有看到这样的帖子。不知这是不是通病。谁有修过这样的问题,请支支招。
通病
电脑

网友:
和南桥关系应该小。 。是不是那个307坏了 引起的

网友:
307是什么元件?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
307 是和屏线接口相连的,屏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