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通病维修!

楼主(2011-03-29):
早上9点多就收到快递送过来的快件!原来是一个朋友叫我帮他修理的T43笔记本
这台机的故障是开机Logo死机!测试卡停在55不动了!应该是在检查外设不能通过!

拆机检查……
T43有一个通病!就是南桥的A27点容易过孔断线,A27是USB时钟,没有了这个时钟供给南桥就会造成USB总线错误而自检不通过!
就是下图黄色线

经过测量这根线果然是有100多欧阻值并且不稳定,立刻飞线处理好装机试机!结果是可以过Logo了!但另一问题有出现了,不定时死机!一般在XP的滚动条里就死翘翘不动!偶尔一次能进入桌面也一会就死机!

根据判断这个现象也应该是T43的通病之一,就是南桥爱虚!立刻摘下南桥重植!

意外发生了!还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唯有再分析一下故障和量一下关键点!结果是各个关键点电压都十分正常!但当检查到其中一组USB对地电阻时发现有一根线电阻明显偏低!这下可以确定位置了! 就是南桥有病了!(说得简单,其实查了很久才找到原因)立刻再换上一个南桥~~!

这下总算正常了!烤鸡一个多小时没有出现异常!但系统有点慢~!不管了~~!

网友:
请问一下LZ!我这里有个华硕的和LZ的情况一样!但是点ESC就可以退出一屏的LOGO 但还是死机!南桥换了 还是一样!是不是也会是USB的时钟不对呢!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呢!还是说只在T43上USB没有时钟才会死在一屏呢?

网友:
请问一下LZ!我这里有个华硕的和LZ的情况一样!但是点ESC就可以退出一屏的LOGO 但还是死机!南桥换了 还是一样!是不是也会是USB的时钟不对呢!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呢!还是说只在T43上USB没有时钟才会死在一屏呢?

不一定啊。可能是别的IO

网友:
两点之间有100多欧,是南桥空焊,还是断线,楼主换完南桥之后这两点之间是不是通的?

网友(2014-10-11):
一般卡LOGO 除了外设就南桥 我遇到过独立显卡的

网友:
不错学到东西了,这个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