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南桥旁供电ICW83321G

楼主(2011-03-29):
VCC,BOOT有5V左右供电,
高低端门有小于1V的电压输出到上下管的G极
上管D极有5V的供电,S极有输出0.64V电压,同时S极对地25欧左右。
看到用RT9214的思路改造了下,上管S极依然是0.64V的输出。

请问
25欧的对地正常不,这样要吧判断是IC坏了么

网友:
输出一个0.9左右,一个1.8左右,先保证 MOS管是正常的

网友:
MOS吹下来测过,阻值正常。

网友:
估计是ic坏了,内存供电周围确实有小阻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啊啊啊 啊 啊 啊啊啊 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借鉴一下啊  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昂达945PL的板.那是桥.显卡的供电:1.5V..换了W83321G就OK啦

网友:
W83321G
的确是比较容易坏的,先换个试看看